请教大神,为什么主要的杂散都是在鉴相频率的一半处?

楼主(2019-12-18):
请教大神,为什么主要的杂散都是在鉴相频率的一半处,如我设置fPFD=1M 主要杂散就以500K为周期分步,设置fPFD=10,主要杂散就以5M为周期分步, 然后我只能通过环路滤波来衰减他们还是有更好的途径消除这些杂散?非常感谢!

网友:
    PLL输出频率多少?分频比是多少?才好分析。

网友:
    提供一下器件型号。
可能点有预分频,小数分频等因素

网友:
    10k,到100k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