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是集总参数电路还是分布参数电路?为什么有反射等概念?感谢!

楼主(2019-12-18):
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是集总参数电路还是分布参数电路?为什么有反射等概念?感谢!

网友:
分布参数电路
      集总电路即为理想电路,所有元件均为理想元件,如理想运放即为一标准的线性放大器,放大倍数为无穷大,而分布参数电路为实际运用中的电路,每一种元件并不是完美的,如电阻还存在电感,晶体管有结电容。导线与导线之间存在电容与电感,将这些元件的参数考虑进去即为分布参数电路。为消除这些分布参数对电路的影响,我们要另外设置电路将这样分布参数的影响降到最小,使之对电路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