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PCB板老是放反,导致印刷机夹边报废,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改善方案吗?求分享。...

楼主(2019-12-18):
SMT PCB板老是放反,导致印刷机夹边报废,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改善方案吗?求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放完后最好全部确认一下,印刷机照射MARK点时一点要放对,放反的PCB一定不能印刷。

网友(2020-03-03):
    工艺边上添加防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