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AD哪里查看连接数量的报告?如图

楼主(2019-12-18):
    图中所示的。。百度半天居然没有找到没谁了

网友:
    布线完成率,可以点击菜单Report->Board information,
点击弹出框里的Report,将滑块拉到最下面,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
    再点击Report,生成一个报告,里面只有完成率,没有具体网络信息。

要查看是哪些网络没完成布线,可以点击PCB面板里的Net板块,点击All Nets,
列表里是所有网络,有unroute列,完成布线的显示0,未完成布线的显示其曼哈顿长度。
    双击某网络,只要上面勾选了zoom,会跳转到目标网络。

网友A:
    兄弟,你用的allegro软件的截图在问AD的报告,是和用意,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用的allegro软件的截图在问AD的报告,是和用意,我看不明白?

要AD中找到这项功能,对比嘛。。。

网友:
    跑一下DRC,会报

网友:
    跑一下DRC最方便;可以点击菜单Report->Board information,点击Report,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再点击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