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9-12-18):
RFid识别能用单片机开发个计数的吗
可以用单片机开发吗
新手没接触过

网友:
    可以的,选个RFID的芯片,用RFID和单片机进行通信

网友:
    RFID芯片手册会有通信协议和通信方式,一般会用SPI和单片机进行通信,
    RFID芯片每次收到信息都会触发出发单片机的中断,或者单片机不停的进行扫描,
之后单片机通过SPI读RFID芯片指定的寄存器,就可以读取ID号,单片机同时计数并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