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走差分线为何总在引脚内就开始靠拢了,而不是出了引脚焊盘才靠拢?

楼主(2019-12-19):
    问题如题。
    请问大神们,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
    有起床的了吗?在线等

网友A:
    没有开捕捉到焊盘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捕捉到焊盘中心????

    开捕捉了,可以了!感谢指点

网友B(2020-06-05):
引用 楼主:
开捕捉了,可以了!感谢指点

    是因为没有捕捉的原因吗?遇到同样的问题。焊盘比较大,差分线还没有出焊盘就开始靠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没有捕捉的原因吗?遇到同样的问题。焊盘比较大,差分线还没有出焊盘就开始靠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