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种基本的非隔离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9-12-19):
    如图,第一种跟第二种二极管和电感的位置不同,想请教一下电感和二极管在两种电路中分别起什么作用?
    还有第一种为何V0=VIN*D,这里的D代表的是什么?如何构成降压电路?第二种为何V0=VIN/(1-D),这里的D又代表的是什么?如何构成升压电路?

网友A:
    图上不是都标了么?可参见大版主的贴集!啥都有。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4850-1-1.html

网友B:
    分别是Buck、Boost、Buck-Boost基本电路,网上很多这方面工作原理的介绍。D是脉冲控制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都标了么?可参见大版主的贴集!啥都有。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4850-1-1.html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是Buck、Boost、Buck-Boost基本电路,网上很多这方面工作原理的介绍。D是脉冲控制信号的占空比。

    谢谢指点。

网友:
    建议你买本开关电源设计的相关书籍。二极管都是续流用,电感是降压升压

网友:
    就是储能电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