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用matlab进行图形绘制

楼主(2019-12-19):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1.第一题的两个图像无法重叠
2.最后一个题的第一个图是六瓣,而我写的是八瓣
感谢张同学给我指出来,目前我正在思考解决方法
第一个的话我以为把框缩小就可以重叠了,但是今天试了一下还是分开的,还没想出来怎么实现能够通过缩小框让他们重叠
第二个我一开始以为是玫瑰线,但是k是偶数则有2k个瓣,k是奇数则有k个瓣,所以按道理不存在六瓣玫瑰线,仔细一看发现,这个不是玫瑰线,而是其他什么图形,但是我不知道函数,所以无法写
希望有其他同学大佬能够解决一下,还有最后一个图形的画法我也不会,主要是函数的问题

一、实验任务和目的

  • 掌握Matlab的句柄图形的继承。
  • 掌握Matlab的二、三维画图函数的用法。
  • 了解Matlab的特殊二维绘图函数和隐函数绘图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画出如下图形

这个怎么说呢,明明就是个**,第二个图形是cosx?
而且matlab有现成的gui可以对图形编辑,为什么非要用代码做出来?
我就是先画个大致轮廓,然后用matlab里边图形编辑做的

  • x=-2*pi:pi/100:2*pi;
  • y=sin(x);
  • subplot(2,2,2);
  • plot(x,y,'--k');
  • title('plot of cos x');
  • xlabel('x');
  • ylabel('sinx');
  • text(-6,-0.8,'Text string 2');
  • subplot(2,2,3);
  • plot(x,y);
  • title('plot of sin x');
  • text(-2*pi,0,'min(x)->');

代码结果

然后我直接用图形编辑器,上色加粗移动说明文字加箭头都是分分钟的事啊,而且matlab里面有个固定的就是x轴范围显示默认为int,所以要是指定2*pi的范围,x轴还会显示10,那又要求不能显示十,那只好通过编辑器对x轴范围更改,我改成7.9就ok了,要是直接用代码,我是实现不出来

2.画出以下图形

  • subplot(3, 3, 1);
  • f = @(x)200*sin(x)./x;
  • fplot(f, [-20 20]);
  • title('y = 200*sin(x)/x');
  • subplot(3, 3, 2);
  • ezplot('x^2 + y^2 = 1', [-1.1 1.1]);
  • axis equal;
  • title('单位圆');
  • subplot(3, 3, 3);
  • ezpolar('1+cos(t)');
  • title('心形图');
  • subplot(3, 3, 4);
  • x = [10  10  20  25  35];
  • name = {'赵', '钱', '孙', '李', '谢'};
  • explode = [0 0 0 0 1];
  • pie(x, explode, name)
  • title('饼图');
  • subplot(3, 3, 5);
  • stairs(-2*pi:0.5:2*pi,sin(-2*pi:0.5:2*pi));
  • title('楼梯图');
  • subplot(3, 3, 6);
  • stem(-2*pi:0.5:2*pi,sin(-2*pi:0.5:2*pi));
  • title('火柴杆图');
  • subplot(3, 3, 7);
  • Z = eig(randn(20,20));
  • compass(Z);
  • title('罗盘图');
  • subplot(3, 3, 8);
  • theta = (-90:10:90)*pi/180;
  • r = 2*ones(size(theta));
  • [u,v] = pol2cart(theta,r);
  • feather(u,v);
  • title('羽毛图');
  • subplot(3, 3, 9);
  • t = (1/16:1/8:1)'*2*pi;
  • fill(sin(t), cos(t),'r');
  • axis square;   title('八边形');

  • x=-3*pi:0.01:3*pi;
  • for i=1:length(x)
  •     if(x(i)==0) y(i)=1;
  •     else y(i)=sin(x(i))/x(i);
  •     end
  • end
  • plot(x,y);
  • set(gca,'YGrid','on');

4.画图形

图1:

  • t = 0 : 0.01 : 2*pi;
  • polar(t, sin(2*t).*cos(2*t))
  •

图2:

  • ezsuRF('u*sin(v)','u*cos(v)', '4*v',[-2*pi,2*pi,-2*pi,2*pi])

图3:

  • t=0:pi/20:2*pi;
  • [x,y,z]= cylinder(2+sin(t),100);
  • surf(x,y,z);
  • xlabel('X'); ylabel('Y'); zlabel('Z');
  • set(gca,'color','none');
  • shading interp;
  • colormap(copper);
  • light('Posi',[-4 -1 0]);
  • lighting phong;
  • material metal;
  • hold on;
  • %plot3(-4,-1,0,'p','markersize', 18);
  • % text(-4,-1,0,'光源','fontsize',14,'fontweight','bold');

图4:

  • 不知道函数不会画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