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值的几种标识方法

楼主(2019-12-19):
    一、 电感 的认识

    电感是一种非线性元器件,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发生突变,因此对于突变电流它会呈现高阻态,它在电路当中主要作用有:扼流、滤波、震荡、调谐等。那么电感值如何读取?
    二、电感的几种标识

    电感的基本单位单位有亨(H),也有mH、uH,彼此之间换算关系:1H=1000mH,1H=1000000uH。那么对于电感如何读取它的值呢,有哪些方法?

1、直标法

    直标法这种方法比较一目了然的看出电感大小,直接将电感的标称电感量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感体上面,电感量单位后面的字母表示偏差。

2、文字符号法

    文字符号法是由数字和文字符号组成,按照一定的规律把电感的标称值和偏差值标示在电感上面。这种表示方通常用在一些小功率电感上面,单位一般是nH 或pH分别用“R”和“n”表示小数点。如下图是某电感用文字符号法表示电感值。

    3、色标法

电感的色标法与电阻的色标法类似,都是用不同颜色的色环标识在电感上,用色环标识时候,一般露出电感体本色较多的一端为末环,它的另一端就是第一环,用色环标识在电阻上面单位是欧姆(Ω),在电感则是微亨(μH),一般有三环和四环表示,前2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3位是倍率,如果有第四位则是表示误差等级。标称电感值用色码编码表示如下表所示。

    色标法多见于插件色环电感,如下图
    4、数码表示法

    数码表示法有点像文字符号表示法,只不过这是用三位数字来表示电感量的方法,其中从左数起,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最后一位表示有效数字后面加“0”的个数,单位是微亨(μH),多见于小功率贴片式电感上面。如图标示为“100”的电感量为10μH。

网友:
    基础帖也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