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放大器SE2576

楼主(2019-12-19):
    现在是使用思佳讯SE2576放大器,设计参考官方评估板设计:

    现在测试发现电流过大,采用5V供电,电流已经超过1.2A,数据手册典型电流500和650MA

    请教下各位大佬,我这板子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3V供电试试

网友:
    阻抗匹配了么

网友:
    1)5V的负载只有这一颗PA吗?
2)如果确实只有这一颗,PA的匹配电路有没有调整,是不是发射功率太大了?
    3)楼主说的1.2A的电流是RMS值还是MAX值?
4)测试方法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