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TRL的问题想请教大神

楼主(2019-12-19):
    关于TRL校准件的验证问题。
    我做了一个TRL校准件,在用网络分析仪对校准件进行验证的时候,有以下两个问题:
    1:起始频率设计值相位差略低于20°。(这个可以通过调整起始频率进行修正)
    2:LINE1和LINE2传输特性(S21)呈现非线性。
    LINE1和LINE2的电长度我已经确认复核过,准确无误。我想请问一下合格的TRL校准件传输特性是否应是良好的线性状态。又有哪些因素会引起它呈现非线性状态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LINE1和LINE2的传输特征有这么大的起伏,估计是LINE1和LINE2本身出现了阻抗不连续点。估计是接头位置没做好。你把校准件拍个细节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TRL校准,只能在约8倍频率范围内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E1和LINE2的传输特征有这么大的起伏,估计是LINE1和LINE2本身出现了阻抗不连续点。估计是接头位置没做好 ...

在发烧友上发的贴子不知道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感谢大神的回复。校准板的整体图片和细节图片已经上传,请多多指教,谢谢

    直通线

    直通线

    LINE2

    LINE2

    整体图片

    整体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烧友上发的贴子不知道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感谢大神的回复。校准板的整体图片和细节图片已经上传,请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发烧友上没有找到答案,没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大神回答了,看样子还是EDA365的大神比较多呀!!!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深圳、南京、西安、成都等地的《RF PCB设计基础》公开课上,专门讲过类似的案例,参见下面这两个贴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21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919-1-1.html

网友:
12月22日本网站举办的年度峰会也会讲些干货,华为的汪海老师仍然会简单提及这个问题:大焊盘的分布电容效应。

网友:
    如果校准件本身的驻波很差,校准结果怎么可能准确呢。
    版主公开课说过,射频微波领域阻抗连续性名言: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网友:
    负载也有问题:
    除了电阻焊盘大之外,
    还有电阻本身的封装,这两个细节很严重。
    属于雪中送炭级别的整改修正。

网友C:
    还有,如果要追求卓越、锦上添花,两个电阻的排列也要注意。
    我猜测两个电阻平行排列的效果可能更优——还没做仿真、或测试,只是猜的。
    还有,如果要追求卓越、锦上添花,微带线的线宽也要注意,尽量粗些,50欧阻抗控制会更精确;
还有,如果要追求卓越、锦上添花,板材最好改为射频微波专用板材;
    ——我讲这么多,是要给大家一个理念:RF微波PCB设计,有很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如果要追求卓越、锦上添花,两个电阻的排列也要注意。
我猜测两个电阻平行排列的效果可能更优——还 ...

谢谢版主,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如果要追求卓越、锦上添花,两个电阻的排列也要注意。
    我猜测两个电阻平行排列的效果可能更优——还 ...

版大可不可以私聊一个联系方式,还有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想请教您。

网友:
    电长是波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