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dxf文件失败

楼主(2019-12-19):
    pads导入dxf

    导入pads时,改为mm,就提示错误无法导入。
    改为mil,能导入但尺寸变小,且2D线不是缺少几块就是位置乱了。
    请各位给下指导,谢谢

网友:
    把pads里的原点改到0 0点再导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4&highlight=%BD%E2%BE%F6DXF%2B%CE%C4%BC ...

感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