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function里面可以给变量赋初值的同时指定变量类型吗?

楼主(2019-12-19):
现在有一个matlab function,需要在里面定义一个变量,并将其变量类型设为single,因为有闭环迭代,所以还要对其赋初值,每执行一个步长就更新一次。

请问这个如何实现?
为了直观,我定义如下matlab function,a和b都是single类型(不用double是因为要转化成嵌入式代码,嵌入式硬件不支持):

function a= fcn(b)
c=2*c+b;
a=sin(c);
end

这段代码中,我要对c赋初值,并且还要指定c的类型是single,要如何修改这段代码?

网友:
参考如下例程:
>> c = 1.0;
>> class(c)
ans =
double
>>a = single(c)
a =
>> class(a)
ans =
si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