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自己的云服务器升级esp8266固件?

楼主(2019-12-19):
问题RT,有没有步骤解答一下

网友:
1. 需要将编译后生成的user1.bin和user2.bin加密生成的自己的固件user1.upd和user2.upd放在云服务器上;
2. 我们的固件程序里通过调用system_upgrade_userbin_check()来检查目前运行的固件位置,如果是固件位置1则要去升级user2.upd;如果是固件位置2则要去升级user1.upd;
3. 从云服务器下载完固件至flash的用户空间地址,比如起始地址为0x100000的空间;
4. 下载完固件后,根据目前运行的固件位置,将下载的固件搬运到相应的固件空间(固件位置1的地址为0x01000,固件位置2的地址0x81000);
5. 设置升级完成标志system_upgrade_flag_set(UPGRADE_FLAG_FINISH),并重启system_upgrade_reboot(),交给esp8266模块完成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