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贴片机主要动作过程

楼主(2019-12-19):
环球贴片机主要动作过程

    以下是环球贴片机各主要运动的动作过程,对Troubleshoot 机器故障有帮助。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
★ 回零
★ 取料
★ 照相
★ 贴片
★ 更换吸嘴
一、贴片头回零过程。

顺序
头回零过程中,软件执行
Sensor or s/w check
检查OTHC mirror clear sensor 是否感应到。
mirror clear sensor
theta 轴 回零。

theta 轴 旋转+270 度

z轴回零。检测z-home sensor 感应到。如果没感应到,则出现“timeout waiting for spindles up”的错误信息。
z-home sensor
z轴编码器找到零点。

5、UP/DOWN STOP BAR向下运动0.03英寸,

检检测Z SAFE SENSOR 感应到。spindle处于安全位置。
Z SAFE SENSOR
6、theta 轴 旋转-270 度。

二、取料过程。
顺序
取料过程中(以gang-pick为例),软件执行
Sensor or s/w check
检查feeder是否准备好

检测 Z SAFE SENSOR
Z SAFE SENSOR
头移动到取料位置

Theta 旋转到取料角度(如果需要)

Z 轴马达驱动 UP/DOWN STOP BAR向下运动 , 使spindle到达安全高度。该高度由每个任务块(task block)的元件厚度和机器设定参数Board Z Clearance决定,即每个任务块的最厚的元件底部与PCB表面距离为Board Z Clearance 设定值。 Board Z Clearance默认值0.75英寸,最小值为0.5英寸。

Z-stop brake 得电,使UP/DOWN STOP BAR 停留在该高度。

各Spindle clutch 得电,Z 轴马达驱动Spindle 到向下运动。

主真空阀打开。

Spindle 下降到一定高度(吸嘴与feeder距离较近),各Spindle真空打开。

Spindle 继续下降, Touch-Down Sensor 感应到。
Touch-Down Sensor
取料

驱动spindle向上运动回到第5步的安全高度(Board Z Clearance)

三、照相过程。
顺序
照相过程中(以OTHC camera 为例),软件执行
Sensor or s/w check
头移动到第一贴片位置之前,检查元件数据库参数“High Accuracy”的设定情况。

Z 轴马达驱动 UP/DOWN STOP BAR向下运动 , 使spindle到达扫描高度(scan height )

Mirror clucth 得电,驱动Mirror向下运动到In-range sensor 位置。
In-range sensor
发光LED 闪烁,获得元件影像。如果7个Spindle元件光度值一样,只闪烁一次,否则闪烁多次。机器按贴片顺序获得元件影像。

Mirror 回到 Mirror clear sensor 位置。
Mirror clear sensor
驱动spindle向上运动回到安全高度(Board Z Clearance)。

四、贴片过程。
顺序
贴片过程中,软件执行
Sensor or s/w check
移动到贴片位置时过程中 x、y、theta 调整。

移动到贴片位置后,Spindle 下降到一定高度。取决于Spindle calibration 和元件厚度。

Spindle 下降过程中吹气阀打开(气腔充气,以便真空关闭时,吹气立刻起作用。

下降到贴片高度后检测Touch-Down Sensor。
Touch-Down Sensor
Z提供正合适的贴片压力。

真空关闭,吹气打开。

驱动spindle向上运动回到安全高度(Board Z Clearance)。

在一个Task block 中如果还有其他贴片返回第1步,否则到第9步。

Z 轴马达驱动 UP/DOWN STOP BAR向上运动到Z-Home位置,再下降0.03英寸,到Z safe 位置。进行下个循环。
Z-Home sensor
Z SAFE SENSOR
五、更换吸嘴过程。
顺序
更换吸嘴过程中,软件执行
Sensor or s/w check
头移动到没有吸嘴的changer(空槽),同时角度调整到换吸嘴角度。

Nozzle changer 上升,changer 滑动盖片打开。
Changer up sensor 感应
Changer slide closed sensor 不感应
Spindle 下降,吸嘴进入空槽。

changer 滑动盖片关闭。
Changer slide closed sensor 感应
Spindle 上升到UP/DOWN STOP BAR,吸嘴已经放回changer。

再次确保changer 滑动盖片关闭
Changer slide closed
头移动到有吸嘴的changer,同时角度调整到换吸嘴角度。

Nozzle changer 上升,changer 滑动盖片打开
Changer up sensor 感应
Changer slide closed sensor 不感应
检查吸嘴配置。

Spindle 下降,吸嘴装入sleeve。
Touch-Down Sensor
Spindle 上升,更新吸嘴配置。

changer 滑动盖片关闭。
Changer slide closed sensor 感应
如果换完最后的吸嘴,Changer下降。
否则,返回第1步更换其他吸嘴。
Changer down sensor

网友:
看看环球贴片机主要动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