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贴片机FlexJet_Z轴皮带更换方法,张力调整步骤

楼主(2019-12-19):
环球贴片机FlexJet_Z轴皮带更换方法,张力调整步骤

1、环球FlexJet贴片机 Z 轴皮带
 环球贴片机Z轴皮带有两条,分别是上Z轴皮带和下Z轴皮带。如图1示

图1 Z 轴皮带

2、更换环球贴片机FlexJet Z 轴皮带
2.1 步骤如下:
2.1. 1 把贴片头移到合适的位置,方便更换操作。
 2.1. 2 关机。

2.1. 3 松开固定 Z 轴马达的三个螺丝(图2),用手转动Z 轴马达的本体,让两个皮带轮的距离变小。(因为Z 轴马达的本体与转轴不同心)
2.1. 4 把松弛了的旧Z 轴皮带取下。
 2.1. 5 装上新Z 轴皮带,用手转动Z 轴马达的本体,改变两个皮带轮的距离,让新Z 轴皮带稍微张紧。
2.1. 6 把在第3步松开的三个螺丝轻轻上紧(只要Z 轴马达在松手后不转动即可)。
 2.1. 7 调整 Z 轴皮带张力。

3、调整环球贴片机FlexJet Z 轴皮带张力
3. 1 Z 轴皮带张力的标准:(图3)
 3. 1. 1 上Z轴皮带:在 3 ounces 的压力下变形量0.040英寸。

3. 1. 2 下Z轴皮带:在 3 ounces 的压力下变形量0.030英寸。

 3.2 调整 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
3.2.1 调整 上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图4)
环球料号:48714801

名 称:0.040 DEFLECTION (UPPER BELT)
图4 调整 上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

3.2.2 调整 下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图5)
环球料号:48714701
名 称:0.030 DEFLECTION (LOWER BELT)
图5 调整 下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

 3.3 调整步骤:
3.3.1 把贴片头移到合适的位置,方便调整操作。
 3.3.2 关机,拆下贴片头的盖子。
3.3.3 松开固定 Z 轴马达的三个螺丝(图2),用手转动Z 轴马达的本体,改变两个皮带轮的距离,让皮带拉紧,保持不让Z 轴马达的本体转动。
3.3.4 用调整 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来测量皮带的张力。 上Z 轴皮带张力的调整如图6,下Z 轴皮带张力的调整如图7。
3.3.5 调整到合适的张力: Z 轴皮带张力的工具的读数刻度与指示边对齐。锁紧松固定 Z 轴马达的三个螺丝。

3.3.6 装回贴片头的盖子。
图6 上Z 轴皮带张力的调整
图7 下Z 轴皮带张力的调整

网友:
好东东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