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过孔有什么快捷键吗?可以批量放置吗?

楼主(2019-12-19):
放置过孔有什么快捷键吗?可以批量放置吗?

网友:
    用paste special,可以按数量和间距放

网友:
    AD中过孔快捷键"*",TOOL->Via Stitching->Add Stitching to Net可以批量打孔AD中无模命令“E”,ALLEGRO可以通过阵列放置过孔;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选择add viaarray

网友:
    P   V,放很多可以复制后做陈列链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