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移动过孔线就会乱

楼主(2019-12-19):
mentor移动过孔走线就很容易产生各种锐角,弯折得奇形怪状,而且很难调回来,怎样才能像allegro那样,不管怎么移动过孔,线都不会乱还是按45度角连接。
②还有就是为什么mentor移动过孔或者线段 为什么不能几个一起移动,只能一个一个移

网友A:
什么版本,有视频或截图吗?

网友B:
    有电路移动的功能,整体移动一般不会出现线乱的情况,mentor移动电路的平滑就是得益于他的智能推挤功能,所以可能是楼主模式不对或者操作方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有视频或截图吗?

    vx2.3
比如图中两个过孔,在换层处,我单击选中拖动一下,就各种折角。如果是allegro会自动按绿色线那样,成45度角,不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移动的功能,整体移动一般不会出现线乱的情况,mentor移动电路的平滑就是得益于他的智能推挤功能,所 ...

比如说我想框选把图中线整体往下移一下,但是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去移,孔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想框选把图中线整体往下移一下,但是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去移,孔也一样

你目前是半锁状态,所以不能整体移动。
无锁状态:可以自动移动,可以被推挤
半锁状太:可以自动移动,不可以可以被推挤
全锁状态:不可以自动移动,不可以被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是半锁状态,所以不能整体移动。
无锁状态:可以自动移动,可以被推挤
半锁状太:可以自动移动, ...

我还有一个过孔的图怎么不见了,就是移动过孔时候常常产生不知名折角。allegro就不会
然后整体移动的问题,不是半锁状态也不能整体移动啊,只能移动一根然后推挤其他线来实现整体移动,但是它们的间距是按最小规则了,比如我想三根线按已定的间距移动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过孔的图怎么不见了,就是移动过孔时候常常产生不知名折角。allegro就不会
    然后整体移动的问 ...

    保持固定间距移动,可以参考我发的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过孔的图怎么不见了,就是移动过孔时候常常产生不知名折角。allegro就不会
然后整体移动的问 ...

产生不知名折角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的线被半锁了。你的图上的线就是半锁状态。
在解锁后,观察你的右下角,通过F10使其调整为Gloss on模式,然后再调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固定间距移动,可以参考我发的文档

    谢谢解答!   文档在哪呢

网友:
    首先是状态的问题,其次因为楼主之前用allegro较多,allegro主要是slide的方式,建议mentor中是推挤的方法会比较好,当然保持间距也可以,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即使你在全局模式下去移动表层的器件,连线和过孔,在EE7.9.5版本中过孔跟内层的线会自动断开,可是在VX版本中,过孔跟内层的线会自己布线,即使关了DRC也是解决不了。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确很烦。

网友:
    mentor整体移动线的功能确实没有allegro好,一般我们挪动器件的时候,为了防止线乱了,会先把线断开的

网友:
    确实是这种情况,看看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
cut  掉 ,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