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减少EMC方法

楼主(2019-12-19):
常见减少EMC方法

网友A:
    控制源、破坏耦合路径、保护敏感体。这样的回复您一定不满意,但您的问题描述的简单,为了避免不误导您,故我也只能很简单啦。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源、破坏耦合路径、保护敏感体。这样的回复您一定不满意,但您的问题描述的简单,为了避免不误导您,故 ...

    版主回答的很好。

网友:
    休息一下吧

网友:
    从三个方面去考虑:干扰源、敏感源、耦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