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信号可以用MOS管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吗?

楼主(2019-12-19):
    PCM信号可以用MOS管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吗?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看了MOS管的开关频率是1Mhz,PCM时钟频率要2M以上。。。。

网友:
    单向电平转换简单。很多IC都可用

网友:
    当然可以,选用结电容小的mos自然能提高速度,专用电平转换ic更不是问题,高速光耦也可行。

楼主:
    目前使用专用IC,但是2个信号方向不一致,需要2片IC,也是浪费。

网友A:
    后面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怎么解决?

用了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XS1040?

TI这种芯片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