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合适无线数传模块的经验

楼主(2019-12-19):
   无线数传模块,从其名称上就可以得知是传输数据的一种模块。传输的形式可以是一对一,一对多,或者是其它形式。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常见的数传模块。
在了解数传模块的类型之前,先了解一下数传模块自身的组成部分。数传模块一般由主控和无线芯片部分,部分大功率的模块可能还会有额外的功率放大模块。主控可以是各种mcu,例如各种8位MCU,32位MCU。无线芯片用的是常见的芯片。对于某一款数传模块来说,无线芯片十分重要,因为无线芯片的性能直接影响数传模块的性能,例如功耗、传输距离和抗干扰性能等。常用的无线芯片有lora类型的和FSK类型的。Lora类型芯片的特点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接收领命度高,但是传输速率较慢;FSK类型的芯片特点是速率较快,但是抗干扰性能较差,传输距离较短。以上只是大致的印象,下面看一下两个实际产品的数传模块的实际性能对比。
参数类型
模块类型
LoRa610
SV610
发射电流(典型值)
130 mA
95mA
休眠电流
<40mA
≤5mA
调制速率(最大值)
17353bps
115.2Kbps
发射功率(最大值)
+20dBm
+20dBm
接收灵敏度
-139dBm(@91bps)
-121 dBm(@1.2Kbps)
传输距离
5000 米 @低速率
1400 米 @1.2K 速率时
注:两种模块的传输距离都是在空旷的区域测得的。实际的传输距离会因为无线模块放置的环境而有所不同。
从表格上可以看出,基于LoRa芯片的数传模块,在传输距离、接收灵敏度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基于FSK芯片的模块在传输速率方面有优势。明白了两种类型的无线模块各自的特点以后,用户可以轻松地选出合适的无线模块。除此之外。部分LoRa模块还可用以LoRa WAN,为需要组网使用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
以上是对选择合适的无线模块的一些总结,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2020-04-17):
谢谢你的射频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