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电容啸叫,头一次遇到。(已解决)

楼主(2019-12-19):
3V干电池升压3.3V出现电感啸叫,从10UH换到33UH,PWM最低工作频率从10Khz提升到30Khz后,仍然有噪声啊,确定是电感造成。
    这个问题难缠啊。      2019/12/19
............................................................................................................................

供电3.2-3.3V以上电感叫,3.2V以下电容叫,两节干电池最高电压3.2V,所以电感叫不管了,现在只考虑3.2V以下的陶瓷电容叫,
    电解质电容内部材质软,陶瓷电容硬度高有压电效应,上午换电容解决了。感谢各位大师!      2019/12/20

    不枉費數年養雞場剷雞屎的經驗。^_^
    養雞場一天到晚也遇到!T_T
    某些文檔說要頻率要升到 40KHz 以上才能避開,再試試!^_^

网友A:
    遇到过,但是声音很小,要耳朵贴到板子上才能听到,也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但是声音很小,要耳朵贴到板子上才能听到,也没找到原因

不解决不好出货啊

网友:
    可以调调电容看看

网友(点评):
是的,二类陶瓷电容(X7R,X5R)具有压电效应,很容易产生啸叫,国瓷电容有推出防啸叫系列贴片电容,以低介电常数材料实现显著改善啸叫,具备一类材料的稳定性,但容值电压可以做的更高

网友:
    有啸叫一般是有音频带内信号,你用示波器看波形,应该不是稳定占空比的方波吧。如果是,那频率还是在20k以内。

网友:
    一般低电流输出可能会降频,如果确定是芯片问题,就换芯片

网友B:
    SLIC 电路里遇到过啸叫问题,一开始怀疑是电感的啸叫声,后来排查出来是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换成电解电容就解决了,不知道跟楼主遇到的问题一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我前段时间因为语音电路遇到过,开始以为是电感啸叫,查了很久,联系了方案商供应商,都没能解决,后来发现是吧语音芯片的一个反馈电容漏贴了导致···

网友:
    换一个 过流能力强的电感试一下。

网友:
    你能听到说明振荡频率还是落在人耳的20~20Khz,另外你确定是电感而不是电容?

网友:
    首先确认是电感声音还是电容声音,陶瓷电容发出声音也比较常见->可通过飞线引出器件判断
    如果是电感声音->电感线圈是否松动导致共振->示波器查看电感电流波形是否有音频成分及音频成分的频率和大小,可以与听到的声音频率做对比,用手机软件可以分析音频->环路及负载是否稳定无干扰源->根据升压芯片手册选择电感电容参数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手册说明,里面关于轻载时的说明

网友C:
    給你電容嘯叫聲的解決方式,若發聲的是電感,其實解決方式也雷同。

    晶片型陶瓷電容(MLCC)發出聲音的問題.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給你電容嘯叫聲的解決方式,若發聲的是電感,其實解決方式也雷同。

    也凑一个同样是村田的电容噪声啸叫说明文档

    谢谢分享
    倭寇想賣電容,牠們不會教你不改電容的方法。^_^

网友:
    引起DC/DC电路电感啸叫的因素
          1、负载电流过大。DC/DC芯片内部有一个限流保护电路,当负载超过IC内部的开关MOS管的最大电流时,限流电路检测电路就会调整芯片内部的占空比,或者停止工作,直到检测负载电流在标准范围内时,再重新启动正常的工作开关。如果从停止开关到重启开关的时间周期正好是20~20kHz的频率范围内,就会导致电感的的震动频率被人听到。
          2、负载电压过高。如果负载为空或轻负载,就会触发过压保护,停止开关,如果电压降下来,就会重启工作,从停止到重启的时间容易落在音频范围内。
          3、电路产生自激。电源电路在设计时,稳定性不够,当负载产生变化时,容易自激,当自激的频率落在音频范围内,将引起啸叫。
          4、穿越频率落在20~20kHz的频率范围内。穿越频率通常为开关频率的1/5至1/20,设计时需要撇开音频的频率范围,否则,将无法解决啸叫问题。
          5、开关切换过冲较大。DC/DC上管和下管切换的过程中,由于寄生电容、寄生电感到存在,将在上管关断的瞬间产生过冲,且幅度较大,导致在电感上施加周期性的过冲电压,从而引起啸叫声变大。

网友:
    這次動作很慢喔~下次扣工資!^_^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8273-1-1.html

向老大看齐!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先收藏起来

网友F:
    0402以上对称正返贴且电容下露基材设计可以解决

网友:
    你换下电阻  看看阻止范围   也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原因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D:
也凑一个同样是村田的电容噪声啸叫说明文档

    谢谢分享。。。。。。。。

网友:
    居然是电容

网友(2020-10-12):
    学习了,原来这么多原因

网友G(2021-04-12):
引用 网友F:
0402以上对称正返贴且电容下露基材设计可以解决

老兄,不是很明白,是不是2面放电容,一面一个相同位置,中间板子镂空

网友:
    我们的电脑睿频的时候,CPU附近的那些个电容也叫。

网友:
    用示波器量測一下PWM波形 , 調整一下周邊原件 , 才能找出震盪的原因 , 頻率不足? over shooting? Ring震盪? Heavy loading ? 仔細量測才能解決.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B:
    SLIC 电路里遇到过啸叫问题,一开始怀疑是电感的啸叫声,后来排查出来是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换成电解电容 ...

    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是由于介质是铁电向材料(X7R、X5R),有交变信号通过会产生啸叫问题,C0G(NP0)材质的不会产生这种啸叫问题,但是C0G(NP0)能达到的容值范围比较小,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特殊材料的陶瓷电容,通过材料研究解决啸叫问题,能办到比C0G(NP0)更大的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兄,不是很明白,是不是2面放电容,一面一个相同位置,中间板子镂空

Slot)在貼片陶瓷電容MLCC)下方,可以避免電容振盪Vibration)時撞擊到印刷電路板PCB),而產生異音。

网友(2025-08-25):
    如果是电容啸叫,可以看看国瓷电容(GUOCI)推出的防啸叫产品

网友(2025-10-09):
电感啸叫/电容啸叫,头一次遇到。

网友:
    电感啸叫,电容啸叫,从来没有遇到过,看过几个大佬的文章,但是因为没有实际处理,总感觉记忆不深刻,如果面试遇到,该怎么说?如果回答,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有好多解决办法,是不是显得没有底气?

    什麼都讓你遇到,下場就會跟狗弟一樣,一天到晚盡被狗官凌虐,而且都是被委派那種擦屎的工作,您自己考慮一下。T_T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IC 电路里遇到过啸叫问题,一开始怀疑是电感的啸叫声,后来排查出来是陶瓷电容的压电效应,换成电解电容 ...

MPS 網路研討會 - 晶片型陶瓷電容鳴叫聲問題探討及解決方法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f9RReiEa0E?enablejsapi=1&rel=0

    國人的英文發音需要忍耐一下

网友:
    目前遇到过轻载模式下DEM打拍进入声音频率;加假负载简单粗暴;
BIOS下面负载规律用电进入声音频率范围内,搞半天,厂家errata介绍在bios界有解决问题的软开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