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大佬帮忙看看这无源晶振频率多少的

楼主(2019-12-19):
    麦克风里面掉出来的,丝印(TC,R237.65m,75.650)

    晶振上面印有TX开头的是发射用的,例如:TX235.8
    晶振上面印有RX开头的是接收用的,例如:RX235.8
    (所以我掉出来那颗多半是接收用的,若看这个常用频率表最接近的是237.5M,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准备先买一对,不能用的话也把发射端的晶振也换掉)

    TC,R237.65m,75.650

    TC,R237.65m,75.650

    麦克风晶振的各个频率

    麦克风晶振的各个频率

楼主:
    因为查了下,感觉这个封装的应该没办法达到237.65MHZ,所以过来问问看有没有懂这个的。

网友:
    麦克风里 应该不高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呀

网友B:
    vhf频段无线话筒常用237.8M晶振,可能是五次泛音晶振。至于这个封装没办法达到这个频率的说法表示不太理解,晶体越薄频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hf频段无线话筒常用237.8M晶振,可能是五次泛音晶振。至于这个封装没办法达到这个频率的说法表示不太理解 ...

谢谢,我再找找看,200多M的无源晶振好像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呀

    主要是晶振引脚断了,而且无源晶振也不容易用示波器测出频率吧(本人菜鸟还没学会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找找看,200多M的无源晶振好像不好找

淘宝搜无线话筒晶振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