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editon Library Manager中的Symbol怎么用hkp文件导入?

楼主(2019-12-19):
求助:在Xpediton Library Manager的Library中,Symbol怎么用hkp文件导入,ASCII File这一项是灰色的?

网友A:
    Symbol没有hkp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没有hkp的形式
    Ultra Librarian下载的封装里面是有Symbol的HKP文件的,这个是不是不能导入中心库,Symbol导入里面ASCII文件是灰色的选不了

网友:
    具体可以上图看看你下载的封装吗?

楼主:
    非常感谢,下载的封装就是图上面这样,PAD,CELL,PART都可以导入,就SYMBOL不行

网友:
    你是从库里面导出的?

楼主:
    是用Ultra Librarian上面直接下载的

网友(2020-04-1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symbol倒不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