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MATLAB信号处理工具箱之 dct 介绍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9-12-20):
dct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Syntax

y = dct(x)

y = dct(x,n)

y = dct(x,n,dim)

y = dct(___,'Type',dcttype)

Description

y = dct(x)返回输入数组x的酉离散余弦变换。 输出y的大小与x相同。 如果x具有多个维度,则dct沿第一个数组维度运行,其大小大于1。

y = dct(x,n)在转换之前将x的相关维度填充或截断为长度n。

y = dct(x,n,dim)计算沿维度dim的变换。 要输入维度并使用默认值n,请将第二个参数指定为空,[]。

y = dct(___,'Type',dcttype)指定要计算的离散余弦变换的类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离散余弦变换。 此选项可以与任何以前的语法结合使用。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离散余弦变换(DCT)与离散傅立叶变换密切相关。 您通常可以从几个DCT系数非常精确地重建序列。 此属性对需要数据减少的应用程序很有用。

DCT有四种标准型号。 对于长度为N的信号x,以及具有δkℓ的Kronecker delta,变换由下式定义:

该系列从n = 1和k = 1索引,而不是通常的n = 0和k = 0,因为MATLAB®向量从1到N而不是从0到N - 1。

DCT的所有变体都是单一的(或等效地,正交):要找到它们的反转,在每个定义中切换k和n。 特别地,DCT-1和DCT-4是它们自己的逆,并且DCT-2和DCT-3是彼此相反的。

Energy Stored in DCT Coefficients

找出有多少DCT系数代表序列中99%的能量。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Find how many DCT coefficients represent 99% of the energy in a sequence.
  • x = (1:100) + 50*cos((1:100)*2*pi/40);
  • X = dct(x);
  • [XX,ind] = sort(abs(X),'descend');
  • i = 1;
  • while norm(X(ind(1:i)))/norm(X) < 0.99
  •    i = i + 1;
  • end
  • needed = i;
  • % Reconstruct the signal and compare it to the original signal.
  • X(ind(needed+1:end)) = 0;
  • xx = idct(X);
  • plot([x;xx]')
  • legend('Original',['Reconstructed, N = ' int2str(needed)], ...
  •        'Location','SouthEast')

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