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器的问题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9-12-20):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连接器的Pin Delay,谢谢大家告知我!

网友:
    器件封装的引脚长度并不是一致的,我们将这段长度称为pin delay   FPGA 和连接器中 如果存在有时序要求的信号和高速信号 那么就应该考虑这方面了,具体是不是需要添加pin delay 进行补偿   可以问一下客户让他们确认一下

网友:
    高速的才需要

网友:
    普通的信号,并不要考虑这些。

网友:
    高速信号 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