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对比了解一下Matlab与Python中数组按行存储的方式

楼主(2019-12-20):
数组因为是线性结构,因此在内存中都是顺序存储的,但按行存储还是按列存储,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规定。matlab是按列存储的,而C/C++和python是按行存储的 。

以二维数组为例:

  • #python
  • import numpy as np
  • >>> A=np.array([[1,2,3],[4,5,6]])
  • array([[1, 2, 3],
  •        [4, 5, 6]])

其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为

因此reshape之后的结果如下

  • #python
  • >>> A.reshape(3,2)
  • array([[1, 2],
  •        [3, 4],
  •        [5, 6]])

而相同的数组A在matlab平台下的存储顺序为

因此在matlab下reshape之后的结果如下

  • %matlab
  • >> A=[1,2,3;4,5,6]
  • A =
  •      1     2     3
  •      4     5     6
  • >> reshape(A,3,2)
  • ans =
  •      1     5
  •      4     3
  •      2     6

另外,matlab下可以直接根据存储顺序读取数组数据,也可以看出matlab是按列存储的

注:matlab中数组初始索引为1,因为两者语法上的一些差异,代码有所不同,已通过注释标注

  • %matlab
  • >> A =
  •      1     2     3
  •      4     5     6
  • >> A(2)
  • ans =
  •      4
  • >> A(5)
  • ans =
  •      3

不过python中不能像上面的方法使用

  • #python
  • >>> A=np.array([[1,2,3],[4,5,6]])
  • array([[1, 2, 3],
  •        [4, 5, 6]])
  • >>> A[1]
  • array([4, 5, 6])
  • >>> A[2]
  • IndexError: index 2 is out of bounds for axis 0 with size 2
  • >>> A[1,0]
  • 4

了解数组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处理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