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QTT协议这么流行?

楼主(2019-12-20):
有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优势
1、效率
MQTT消息带宽小,设计合理在低功率系统上实施。这使其成为任何电池供电传感器的理想选择。使用MQTT作为消息传递协议可以延长项目的电池寿命。
2、轻松实现
实现MQTT非常简单远程传感器系统上的消息。由于大部分复杂工作都是在中央服务器上实现的,因此远程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其资源。
3、可靠性
MQTT用于任务关键型传感器系统,其中发送的任何消息都得到确认和接收至关重要。 MQTT允许您通过声明其服务质量(QOS)级别来定义消息的重要性。在项目中使用MQTT可以让您高枕无忧,即可以收到所有重要信息。
4、数据不可知
此协议允许您以消息,数字,单词,甚至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或Java对象表示法(JSON)发送任何类型的文本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