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POWER DC的3D功能仿真时软件会闪退

楼主(2019-12-20):
用POWER DC的3D功能仿真时软件会闪退,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有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7-29):
    我的也是,2D没问题,3D模式什么都看不了,然后闪退

网友: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通过将POWER DC设置成独显来解决。
如果是NVIDIA的显卡,打开NVIDIA控制面板--》管理3D设置--》程序设置--》添加POWER DC--》将“集成式” 改成 “高性能NAVIDIA处理器”。
    这样再次打开POWER DC 的3D,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