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不回原点分析处理(松下CM82C-ME)

楼主(2019-12-20):
HEAD不回原点分析处理(松下CM82C-ME)

一、现象: 松下CM82C-ME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发生HEAD不回原点的故障。表象为:设备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顿,在照相机上方,HEAD进行找原点运动。在HEAD找到原点后,设备恢复正常运行。
根据统计,大约每三块板就发生一次HEAD找原点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在5秒以上,则每班损失大约20分钟。
根据今天的统计,HEAD在进行找原点运动时,有以下三种表现: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没有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sensor).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1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laser)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2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Passing fault Head .

二、分析: 当HEAD上的当前使用吸嘴角度不正确、高度不正确或吸嘴数目不是1个时,就会发生HEAD不回原点的故障。检测这个故障的传感器有5个:吸嘴收缩位角度检测传感器、吸嘴伸出位高度检测传感器、多吸嘴伸出检测传感器、LASER检测传感器和原点检测传感器。 这5个传感器的作用如下:
  • 吸嘴收缩位角度检测传感器:交换吸嘴时,检测所需要的吸嘴是否转到位。若不到位,则等这个HEAD运行到原点检测传感器时,再进行找原点运动。 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sensor)
  • 吸嘴伸出位高度检测传感器:当吸嘴太长或吸嘴上有零件时,就会被检测到,等这个HEAD运行到原点检测传感器时,屏幕显示:Passing fault Head。
  • 多吸嘴伸出检测传感器:有多于1个吸嘴从HEAD上伸出时,就会被检测到,等这个HEAD运行到原点检测传感器时,屏幕显示:Passing fault Head。
  • LASER检测传感器:检测吸嘴的高度和角度。若吸嘴的高度或角度超标,等这个HEAD运行到原点检测传感器时,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laser)。
  • 原点检测传感器:用于测试HEAD回原点。
三、可能的原因:
  • 上述5个传感器之一失灵、或传感器的线路故障。
  • 上述5个传感器之一的位置错误,导致不能正确检测吸嘴的角度和高度。
  • HEAD的电机故障、HEAD的控制电路板故障或SLIP RING故障,导致HEAD旋转角度不正确。
  • HEAD的控制电路板的输入电压不正确、或线路故障,导致HEAD旋转角度不正确。
  • LASER传感器的输入电压不正确、线路故障或其检测参数不正确,导致不能正确检测吸嘴的高度和角度。
  • CPU输入到HEAD的控制信号不正确,导致HEAD旋转角度不正确。
  • 吸嘴收缩机构没有将吸嘴推入,导致1个HEAD上有多个吸嘴伸出。
  • 吸嘴收缩机构的撞块磨损,不能将吸嘴推入或推动了吸嘴的角度。
  • 吸嘴收缩机构的电磁阀没有动作,不能将吸嘴推入。
  • 吸嘴在HEAD中运行不畅,吸嘴运动失灵。
  • 吸嘴伸出机构没有将吸嘴放出,导致HEAD上没有吸嘴伸出。
  • 吸嘴伸出机构的电磁阀没有动作,不能将吸嘴放出。
  • 吸嘴伸出机构的撞块行程不正确,不能将吸嘴放出或推动了吸嘴的角度。
  • HEAD的皮带、传动机构磨损或脏污,导致HEAD旋转角度不正确。
  • ......。
四、判断:我们曾经检查了5个传感器的位置,维护了16个HEAD的机械部分,可以排除这方面的原因。再根据3个错误显示,可以作如下判断: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没有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sensor).。原因:吸嘴收缩机构及电磁阀有问题,没有放出吸嘴。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1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laser)。 原因:LASER传感器的输入电压不正确、线路故障或其检测参数不正确和HEAD控制故障,导致HEAD旋转角度不正确。
  •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2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Passing fault Head . 原因:吸嘴伸出机构及电磁阀有问题,没有将吸嘴推入。
五、结论:我们需要维护的项目是:吸嘴收缩机构及电磁阀、吸嘴伸出机构及电磁阀、LASER传感器和HEAD控制部分。 六、修理:

经与王飞讨论,我们做了如下修理:

1、确认吸嘴收缩机构没问题;用32MM TAPE FEEDER的电磁阀更换吸嘴收缩机构的电磁阀。
2、确认吸嘴伸出机构没问题;用-2 FEEDER打击杆的电磁阀更换吸嘴伸出机构的电磁阀。
3、LASER传感器调整:未进行该项目。
注:1. 机器上32MM TAPE FEEDER的电磁阀是闲置的,从未使用,可认为是完好的。
2. 机器上-2 FEEDER打击杆的电磁阀很少用,没有甚麽问题。

七、结果确认:
生产第1个30块,发现1次未回原点。
生产第2个30块,发现2次未回原点。
生产第3个30块,发现1次未回原点。
根据这个结果推算,现在每班浪费时间应减少为3分钟。

八、剩下的问题:
上面观察90块板,4次未回原点,都是HEAD上只有1个吸嘴落下的情况。
在故障现象:
“1.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没有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sensor).
2.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1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Head origin return (laser)
3. 在照相机上方的HEAD上,有2个吸嘴伸出;屏幕显示:Passing fault Head .”
我们排除了1、3的问题,剩下的是第2点。这一点与LASER传感器和HEAD电机的控制有关。

九、LASER传感器和HEAD的电机控制,需要进一步检查的项目:

  • LASER传感器的输入电压应为12V。
  • LASER传感器的检测窄缝应清洁。
  • 吸嘴的LASER角度应在±2度以内。
  • 用1MM和3MM的量块测量,其LASER高度之差应为82脉冲。(1MM=41脉冲)
  • SLIP RING的输入应为30V。
  • HEAD的连接线。
  • HEAD控制中继板的输出应为5.0~5.2V和31.0~3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