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AD可不可以一次性修改选的多根走线的线宽?

楼主(2019-12-20):
    想知道AD可不可以一次性修改选的多根走线的线宽?

网友:
    线宽指的是线的间距吗?

网友:
    可以在全选中的情况下,点击右下角PCB   选中PCB  Inspector  即可进行修改

网友:
    选中所要修改的线,快捷键“F11”,修改“Width”即可

网友:
    查找相似类型,统一选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