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走线的时候,电源线宽一般都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19-12-20):
    请问在走线的时候,电源线宽一般都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原则是要满足载流要求,一般默认15mil,焊盘出线处可用不大于焊盘宽度的线宽出线,随后恢复到默认线宽

网友:
    电源的宽度和电流是有关系的,电流越大,线要越粗,

网友: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

网友:
    出线一般15

网友:
    有載流計算工具

https://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

网友(2020-07-29):
    电源线要加宽,大小设置不是有3个尺寸,大中小,全部按从大到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