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SMT极性元器件识别方法

楼主(2019-12-20):
smt电子元器件是组成电子产品的基础,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子器件的总称。

  SMT常见的电子元件有:电阻、电容、排阻、排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IC 脚座、保险丝。

  常见SMT极性元器件识别方法:

  极性元件在整个PCBA加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方向性的元件错误会导致批量性事故和整块PCBA板的失效,因此工程及生产人员了解SMT极性元件极为重要。

  一、极性定义

  极性是指元器件的正负极或第一引脚与PCB(印刷电路板)上的正负极或第一引脚在同一个方向,如果元器件与PCB上的方向不匹配时,称为反向不良。

  二、极性识别方法

  1、片式电阻(Resistor)无极性

  2、电容(Capacitor)

  2.1 陶瓷电容无极性

  2.2 钽电容有极性。PCB板和器件正极标示:1)色带标示;2)“+”号标示;3)斜角标示。

  2.3 铝电解电容有极性。零件标示:色带代表负CB板标示:色带或“+”号代表正极。

  3、电感(Inductor)

  3.1 片式线圈等两个焊端封装无极性要求

  3.2 多引脚电感类有极性要求。零件标示:圆点/“1”代表极性点CB板标示:圆点/圆圈/“*”号代表极性点。

  4、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

  4.1 SMT表贴LED有极性。零件负极标示:绿色为负极CB负极标示:1)竖杠代表,2)色带代表,3)丝印尖角代表;4)丝印“匚”框代表。

  5、二极管(Diode)

  5.1 SMT表贴两端式二极管有极性。零件负极标示:1)色带,2)凹槽,3)颜色标示(玻璃体);PCB负极标示:1)竖杠标示,2)色带标示,3)丝印尖角标示,4)“匚”框标示

6、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808/389993.htm

  6.1 SOIC类型封装有极性。极性标示:1)色带,2)符号,3)凹点、凹槽,4)斜边

  6.2 SOP或QFP类型封装有极性。极性标示:1)凹点/凹槽标示,2)其中一个点与其它两/三个点的(大小/形状)不同。

  6.3 QFN类型封装有极性。极性标示:1)一个点与其它两个点(大小/形状)不同,2)斜边标示,3)符号标示(横杠/“+”号/圆点)。

  7、栅格排列球形脚芯片(Ball Grid Array)

  7.1零件极性:凹点/凹槽标示/圆点/圆圈标示;PCB板极性:圆圈/圆点/字母“1或A”/斜角标示。零件极性点对应PCB上极性点。

  smt电阻识别方法:

  色环电阻的颜色一般有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共12种颜色,其中前十种颜色代表的是1~9(黑代表0),金银分别代表两种误差(正负5%和正负10%)

  正常出厂的电阻上会有四条色环,其中前两条颜色代表的是纯数字,例如橙黑就代表数字30(不是说电阻为30欧),第三条色环代表0的个数,例如第三天色环为红色就代表数字30后面有两个0,此电阻的阻值就为30 00欧(3k欧)

  最后一条色环颜色非金即银,例如,最后一条色环为银色,就代表改电阻的阻值在3000欧的正负10%之间徘徊(电阻的真正阻值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的任何一个确定的值

  smt电容极性判断及容量识别:

  电容主要分为电解电容和元片电容,电解电容的形状为圆柱体,它的圆柱面上标有其电容大小,且有极性之分(长脚为正极,短脚为负极)

  而元片电容就没有极性之分,其形状一般为圆饼形,上面标有三个数字,其中第一二位数字代表电容值,第三位数字代表0的个数,比如233,即代表电容值为23 000PF即0.023微法

网友:
长见识了  没用过这么多

网友:
    从器件极性角度看电子元器件,器件图片新,楼主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