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丝印时怎么样能不显示测试点编号

楼主(2019-12-20):
    在生成GERBER文件时,怎么样能只生成元器件编号,不生成测试点编号

网友A:
    通过查找相识的命令,批量把测试点编号隐藏,这样在生产Gerber文件时就不会有编号了

网友:
    测试点位号通常和元件的位号是在不同的层面,在出gerber的时候可以不用测试点的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查找相识的命令,批量把测试点编号隐藏,这样在生产Gerber文件时就不会有编号了

    什么是相识命令?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避免测试点位号生成

楼主:
这样设置后,底层元器件丝印也没有了

网友:
    你要看看测试点的封装,一般测试点的丝印有独有的层面,不和元件的丝印在一个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