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快速出Gerber的方法

楼主(2019-12-20):
請教各位大神
每次出gerber都要看書Key in一些設定
很耗時
有甚麼解決方法嗎?

网友:
做成模板然后导入,
设置一键出CAM。

正解, 使用自動會帶出不應該有的東西, 用自己做的導出, 再導入其他板子, 目前所有LAYOUT軟體都有這功能.

网友:
PADS VX2.6 ==> auto 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