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b9线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2-20):
关于db9线的问题请教大神。
1.外面有铜箔包裹着,这个铜箔我测试只连接db9的一端,这个是什么作用
2.最中间有一根细铜线连接db线的两个插头,请问这是为何,作用是什么?

网友:
    1. 属于单端屏蔽,避免信号受到外界噪声的干扰。因为传输的信号频率比较低,担心低频地环路的影响,所以采用了单端屏蔽。而中间一根铜线是属于信号的真正的回流地。

网友:
    外层的是信号屏蔽用,大多数的工艺都要求这样做,注塑包胶前先焊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