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仿真问题。

楼主(2019-12-20):
用网络分析仪测得s1p, 导入到ads后,如何作仿真?是不是把s1p模型的第1个端口连接到50ohm的port1,而第二个端口应该联什么呀?我试了连50 ohm的port2或干脆直接接地,但那个gear仿真图标可用?为什么?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哪有什么第二端口?
只有Ref端口,Ref端口接地就行了。
Data Item里面找到SNP的图标就行了。
Gear仿真图标?没看见。你贴个图出来。大家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