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是什么与LoRaWA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2-21):
有没有专家讲解下

网友:
LoRa是什么
LoRa是一种低功耗远程无线通信技术,它是由法国一家公司Cycleo研发一种创新的半导体技术-LoRa,后面被美国一家公司Semtech(升特)收购.后续由Semtech公司基于这个LoRa技术,开发一种套LoRa通信芯片解决方案. LoRa后续通过LoRa联盟来开始覆盖推广普及.
LORA特点:远距离、低功耗、多节点、低成本,抗扰特性,同时LoRa低速率,小低数据传输
LoRa频段:433/470/868/915MHz频段

LoRaWAN
LoRaWAN基于LoRa远距离通信网络设计的一套通讯协议和系统架构,如果按协议分层来说LoRaWAN就是MAC层,LoRa是物理层.
基此LoRaWAN原来也被叫做LoRaMAC.
LoRaWAN作用
1.LoRaWAN协议针对低功耗、电池供电的传感器进行了优化,包括了不同级别的终端节点以优化网络延迟和电池寿命间的平衡关系。
它是完全双向的,由安全专家构建确保了可靠性和安全性。
2.LoRa做标准规范,实现相互兼容.
LoRaWAN我们是否可以用到?
答:可以,但是不建议使用,特别国内用户.因为LoRaWAN为大型物联网网络数据采集才需要的, 同时LoRaWAN使用技术和管理平台技术比较复杂,
国内有能力做得好的,没有几家.
LoRA对比LoRaWAN区别现在是不是可以理解了.同时建议用户常规使用LoRa传输就可以,超大型的才要去使用LoRaWAN技术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