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安装孔问题

楼主(2019-12-22):
求助:请问怎么制作带有卫星孔的安装孔,目前只能做成CELL的形式,就需要原理图中添加元件才能放置,能否像普通VIA一样在PCB layout中可以直接放置,安装孔如图中所示

网友:
普通VIA和Mounting Hole都属于Padstacks,Padstacks无法设计成类似这种星型安装孔。
只能创建成Cell, Cell中就至少要包含一个pin。

网友:
    关掉ERC,直接在焊盘上打过孔及OK了!但注意此时你关掉ERC了,一定要注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