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3D EM玻纤效应这里设置树脂怎么设置不了DK和损耗?

楼主(2019-12-22):
3D EM玻纤效应这里设置树脂怎么设置不了DK和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ALLEGRO 設置喔!

allegro设置了才能导过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设置了資料庫,材質名稱編號特性,才能選擇套用.

    不然就只能修改*.dat檔文字.

    版本你说在在这里设置嘛,损耗在哪里设置呢 .dat文件是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也可設定.

好的,选中了库里面的材料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
    我还以为哪里可以设置 玻纤效应呢。。。  然来是DK和Df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