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图中元件更改标号,正向标注后,PCB中元件标号不变

楼主(2019-12-23):
    线路图中元件更改标号(例:LED3变更为LED7),正向标注后,PCB中元件标号不变(LED3)0 @; a( D/ G" {& @1 x

楼主:
    这个PCB项目是其它公司设计的,我没有他的库。

楼主:
    好像原理图与PCB没有对应起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要从原理图中更新到PCB呀,不然怎么会自动同步。

网友:
    项目整合那块看是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
    即使在不指定中心库的情况下,package后也可以将器件参考编号带到PCB

网友:
    也可以通过更改网表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