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手机屏幕失灵的最终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23):
当人的手指触摸手机屏幕的任意一点时会改变此点处的电容值,使得与之相连的石英晶振?频率发生变化,这样通过测量频率的变化就可以测量出来屏幕上的坐标值了。关于LG P970手机电容屏失效的问题,一般出现的情况有,因为手机有设置绘制图案解锁,打开手机,点击A点的时候,会漂移到B点,或者是有时候还没有触摸屏幕,就给出反应,但是有时候操作屏幕的时候,屏幕也会完全不给反应。找了一个上午也愣是没有找到详细的解决方法,但是最终知道是什么原因,屏幕也不全是整个失灵了,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是电容屏产生漂移。据有关资料了解,电容屏失效与很多因素有关,

  1、附着在屏幕上的导电物质,例如油污、汗渍、水汽等,会导致“漂移”现象的 发生,如果不慎流入屏幕内部,甚至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及其它部件。所以电容屏怕油污和汗水等导电介质。手洗干净,擦干再用。(回想起自己的手机,最近由于是夏天,天气很热,手心经常会有汗水沾到手机上,或者是吃饭时,将手机放在放桌上,倒水的时候不小心沾到水,好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

  2,怕不稳定的电压一般当手指接触到电容屏时,会“吸”走一点点电流,然后屏幕从四个角落均匀送电到拇指所在的位置,并以此来做定位,所以电容屏在输电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会“飘移”甚至失效。另外电量低于20%最好马上充电。(手机使用了一年,经常都是手机电量在不足3%的时候,然后再充电,有时候甚至边充电边使用)

  3、怕高温 建议如果充电时屏幕温度高,请过段时间温度降低再进行充电操作。(之前手机出于充电状态,整个机身都很烫,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有点后悔了)

  4,静电 因为电容屏依赖电场进行定位,所以非常轻微的静电,就会导致“漂移”现象 的发生。

  5,磁场 磁场会产生电场,因此电容屏处于较强的磁场中时会产生“漂移”现象。磁场 过强或长时间处于较强的磁场中,甚至可能永久损坏电容屏

  6,受潮也是一个影响,因为电容屏的保存温度一般在-20—60℃左右(猛然想起来,昨天将手机放到地板上充电了一个下午,当时室内还开着空调,不知道此时让电容屏晒晒太阳会不会好点)

  终于知道了影响电容屏产生漂移的主要原因所在,于是在网上寻找到众多的解决方法,方法看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具体实用与否就不是很清楚了。

  1,首先扣掉LG P970手机的电池,将手机放置5分钟左右或者是一个晚上,然后将USB插头与手机连接,在自己的手是湿润的状态下接触USB的另外一端,同时食指要与地面接触,工作原理是更好把静电导出去。拆开后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金属块在电池仓隔壁,这就是手 机震动的发生器,俗称震子。由于它也是直接连接手机主板的,我们可以如法 炮制,湿手状态下同一只手的拇指接触震子,食指按到地上两秒左右。(中午实践了,但是没有看到的小小的金属块)

  2,用吹风机对着手机屏幕均匀的吹,直到屏幕发烫,我试过了,没有多大的用处,后来将一块薄薄的棉质的布铺在手机屏幕上,用吹风筒对着布均匀的吹出热风,事实证明对我的手机还是没有任何帮助

  3,有人说,可以将手机电池扣下来,然后让手机静止5个小时左右,正在实践中,不知是否有帮助

  4,更有一种简单省事的方法是将手机屏幕直接放在地面一段时间,过后再检查手机屏幕是否还是依然,这个办法的原理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借助地面的温度让手机屏幕发热,但是由于开着空调,所以没有试

  看到上面的几种解决方法,大概意思都是希望屏幕受热,总之以上的方法都是实践了,唯一需要的还是时间,实在不行,就要换屏幕了,有人说刷机也行,刷机的办法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刷机可能会带来部分后患,小心行事呀。

网友:
很实用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