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精密测量电阻

楼主(2019-12-23):
    测试一个客户的产品,测量按钮与外壳的绝缘电阻,写的是大于500M(兆)欧姆算合格,小于500M(兆)就是不合格产品,关键是还要把测得的数据传给电脑。。

    。。请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呐?。。。

    我也看了tb上的兆欧表,都说什么是1000V的。。用这么大电压干嘛啊。。会不会损坏产品啊。。。。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量这个阻值啊。。

    请大侠们给个思路吧!感谢!

网友:
    测试数据传回电脑,当前可通过测试仪器的USB、RS232、GPIB等接口都可传回;

电阻器的绝缘电阻,是要用耐压测试仪测试的,请给出你的电阻规格、最好是规格书,给你制定测试方案,可结合你收到的仪表进行,也可给出性价比高的总体测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