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关闭状态下的一个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9-12-23):
    Pmos关闭状态下,源极输入5v,漏极空载(断开)的电压为什么实测是4V左右,不是应该是0吗?

网友:
      要会分析故障才可以: 1、如果负载有残余电压,检查GS是否有电压。 2、如果VGS有电压,说明三极管有导通,检查三极管电路。  有时候,三极管会受干扰轻微导通。可以把三极管的BE短路试试。  这种问题,别人无法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要自己测试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