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U回流炉如何校准 FURNACE CONTROL UNIT

楼主(2019-12-23):
如何校准 FURNACE CONTROL UNIT

1 背景
    SMT01线BTU回流炉在SHUTOFF以后屏幕显示的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还低,在SHUTOFF状态下机器检测的最低温度只有8度。
2 原因分析
    因公司以前没有温度校准仪,SMT01线的炉子自安装后从未对FCU板进行校准,而FCU GAINS和OFFSET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导致机器不能准确检测出炉腔内的实际温度,所以要定期对FCU板进行校准。
3 校准过程
3-1:建议在校准之前备份C:\Wincon\Gain-off.cfg,万一校准失败可以恢复以前的数据,虽然发生的机率很低。
3-2:关掉炉子电源,打开FCU板屏蔽盖,检查FCU的PART NUMBER,若是5013042或更高的版本(我司目前所有的FCU版本都高于5013042,旧线BTU只有一块FCU板,新线有两块FCU板,编码不同,对于温度校准我们只需校准右面的那块,即CONTROLLER1),那么FCU板上会依次有三个6位和三个18位的接线排,第一个6位的接线排是FCU板的电源,拔掉剩下的5个接线排,将校准用连线按标示的顺序依次插入相应的槽内,连线的另一端插在温度校准仪的OUTPUT位置,如下图所示:

3-3:打开炉子电源,但不要加热,并进入administrator级别,打开温度校准仪等待10分钟使FCU板和校准仪建立稳定连接。
3-4:FCU的温度校准分两部分,首先做Analog Inputs Calibration:打开Config下的 Embedded Controller,选取COM1,点击Calibration进入校准界面校准Analog Inputs。若要全部校准选择ALL,调整温度校准仪输出6mv信号,稳定30秒后在Low Input中输入6000(因这里的单位是цv),击Low Input区域下的Measure按钮。然后调整温度校准仪输出45mv,30秒后在High Input中输入45000,点击Measure。执行 Calibrate后 Save to Controller,将校准的数据保存到FCU板。

3-5 :做完Analog Input Calibration后进行Cold Junction Calibration。在REF0的Gain中输入Input 1的Gain*1.18,在REF15的Gain中输入Input14的Gain*1.23,在REF31的Gain中输入Input30的Gain*0.94。并且将REF0、15、31对应的OFFSET改0,单击 Save to Controller保存。
3-6:退出校准窗口,调整温度校准仪输出200°,在主画面下观察机器显示的实际温度,若感应的温度比200高出 X,则在对应的REF OFFSET中输入—X*1000,若低,则在OFFSET中输入正值,OFFSET值每更改一次必须Save to Controller保存,调整所有温区温度在200±1°范围内。然后调整温度校准仪输出25 °检查炉子感应温度,要求在25±1°范围内。
3-7:关掉炉子主电源,恢复FCU板连线,开机调加热程序,正常运行Ok后在D盘备份新的Gain-off.cfg文件。
4 注意事项
4-1:在插拔线时炉子一定要关电,以防损坏FCU板。
4-2:在校准过程中校准用连线的插头不可短路。
4-3:炉子在启动后若有“NO CONTROLLER”报警信息,请将校准之前备份的Gain-off.cfg文件覆盖,重新启动进入校准画面执行Read Form Controller即可。

网友:
如何校准 FURNACE CONTROL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