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028放大倍数分的一个小问题虚心请教

楼主(2019-12-23):
我这有个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MV级直流电压的,在RTD两端测得13mv时运放输出1.3V电压,大概放大了100倍左右,这用虚短虚段分析的放大倍数大不一样,烦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RTD内阻是多少?会不会同相-反相输入回路的直流电阻相差很远,运放输入级偏置电流在各自输入回路电阻上的压降差异成为有效差模输入信号。2千倍的增益,不能再用理想化模型,运放数据手册的细节不能忽略。这样高的增益可以考虑用斩波运放,比奇贵无比的LT1028合算又好用。

网友:
    按照电路图应该放大2000倍左右吧?不过这输出要达到26V了,按照芯片供电也达不到这个幅度。但是实际输出只有1.3V也不对,是不是元件装错了,或者芯片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D内阻是多少?会不会同相-反相输入回路的直流电阻相差很远,运放输入级偏置电流在各自输入回路电阻上的压 ...

    嗯,这个芯片的输入偏置电流有数十到上百nA,13mV/100ohm=130nA,与之接近了。可以把R4 和R5分别减小10倍,用10欧和20K来试试。

网友B:
    1、+2.5V偏置电压没有必要;2、按照2000倍放大,输出已经饱和应该达到最大的输出电压轨,这个运放不是轨到轨的。建议把R1去掉,R5换成10k,测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5V偏置电压没有必要;2、按照2000倍放大,输出已经饱和应该达到最大的输出电压轨,这个运放不是轨到 ...

2.5V电压和R1估计是用于与RTD(热电阻)分压来获得输入电压信号用的。同样,流过R1的电流大约是2.5V/20Kohm=125nA,相对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也比较接近了,所以R1应该也要减小比如10倍,比如用2Kohm。这样输入电压就应该有大约120mV左右(RTD大约100欧左右)。如此,为了防止输出电压超过运放摆幅限制,比如2.5V,放大倍数考虑设置在20倍左右。这样R4取100欧,R5取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