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开关电源的共享资料吗

楼主(2019-12-23):
请问有开关电源的共享资料吗?在线等

网友:
    有本书,比较好,好像叫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很多書(是舊IC,單純看理論.)...........但各家有自己統一使用的IC,通常沒有書.

    而共享資料, 包含著 ...

    原理搞懂了,什么IC不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 IC. 功能會有差異. 變壓器使用磁心也會不同.

    只有簡易的降壓\昇壓IC.是相同.

    对啊,肯定没有完全一样的,但是弄清楚了原理,磁芯不就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是不知道喔..........變壓器算法和製程有差異.

有参数和规格,这些具体的算法和制程需要供应商协助处理。并不影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簡單,滿路都高階工程師了..................磁的計算是最難的.
    而安規更是經驗, 那國,電壓多少,距離 ...

贵州大哥,人家只要个开关电源资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