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K调制时,IQ信号在调制前为什么要经DAC转换成模拟信号?就不能直接用数字IQ信号...

楼主(2019-12-23):
GMSK调制时,IQ信号在调制前为什么要经DAC转换成模拟信号?就不能直接用数字IQ信号来调制吗?感谢!

网友:
    任何调制类型都可以进行IQ正交调制
    数字域和模拟域都可以进行IQ正交调制
如果你用得是模拟IQ调制器,是需要把数字IQ信号变成模拟IQ信号得。

网友:
通过DAC 即可以输出模拟基带信号,也可以输出 调制后的射频信号。

    楼主讨论这个,可能是没有区分基带信号和射频信号之间的区别,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