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扰流波?

楼主(2019-12-23):
请教大神,什么是扰流波,我们公司一直没用过扰流波,上次打开了一次,发现波峰完的焊点都拉尖了,所以又关掉了。但我想厂家既然设计了这个扰流波肯定是有用的,所以来请教下这个波到底是什么用的,怎么用。盼望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扰流波的作用:
    一、扰流波用于SMT红胶制程中给贴片元器件上锡;
二、扰流波用于(PCB的BOT面设计有比较高的元器件,治具反面打补钉,所以高度比较高)平波高度达不到要求的产品过炉时使用;三、扰流波用于非常简单的板子,因焊接要求不高,焊点的间距都非常大,因此用扰流波生产,产生的锡渣相对要少一些;四、扰流波用于一些特殊的PCB时过炉,因设计或者实际上的大功率需求,PCB上有很多接地的PAD因温度不够,造成不易上锡或者上锡不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扰流波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