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D19在覆铜的时候,有部分区域不能铺铜,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23):
很简单的一个双层板,顶底层都有一些元器件,但是在两个插件:立式Type-C和USB A座的固定脚附近却莫名奇妙出现了4块无法铺铜的区域。但是在这四块区域明明没有“多边形敷铜挖空”。
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封装里面做了keepout

网友:
    选实心敷铜

网友(2020-07-29):
    孤岛尺寸设置,铺铜间距